[求助] 关于instance padding产生overlap warnning的问题

楼主(2022-09-27):
   在place阶段,为了 解congestion问题,我加了instance padding(route后short只有几个)。然而在eco阶段 source xtop_opt_innovus 脚本(修hold)时,报overlap warning的同时,ecoRoute绕线困难,short从27w开始往下修、很难修,修5 6轮就花了12个多小时。
    所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instance padding会对xtop插入的buffer造成overlap和绕线困难呢?同样的,module padding是否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module/instance padding是否要删掉?在哪一个阶段要删掉?(以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删掉之后会对short、timing产生怎样的影响?
求大神解答~

楼主:
您好,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xtop插的cell又扎堆了?

网友A:
可以先把xtop脚本吃进去然后抓一下位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我的意思是我也关注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xtop脚本吃进去然后抓一下位置看看

插入了近20000个BUF和DEL,我抓了位置,有一部分集中在congestion附近,和我设置“ instance padding  -left 2 -right 2 ”的地方 相互交错。此外我也试着ecoRoute了一次,short从 万 开始往下修,且short就在这个区域的 4 5 6 三层。——先吃 再删。

另外一版,我先用“ deleteInstPad -all ”命令删padding ,然后再吃进xtop脚本,然后绕线 结果差不多,修short也很费时间。
##############

【最新进展】
我又重开了一版,从手修hold的DB开始,然后跑一轮xtop(脚本6000+条 ecoChangeCell命令,没插buf)。现在跑eco short情况就正常许多,就几个了,和修hold前差不多。timing结果还不知道。
###############

所以,是我xtop脚本出问题了??? 不应该呀,设置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了近20000个BUF和DEL,我抓了位置,有一部分集中在congestion附近,和我设置“ instance padding  -l ...

没出问题,但这里的绕线资源已经接近极限了,xtop也只是预估了一下这里的绕线情况
这里想修下去只能控制cell不要那么密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