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环路增益仿真问题

楼主(2022-09-27):
如图,这样一个结构的bandgap电路,如果我要测他的环路增益,怎么接iprobe?小信号加在哪里?

网友A:
好像都是说断在Vp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是说断在Vp处

可是按照道理来说,断在哪里都一样吧?还有bipolar会有什么影响嘛

网友A:
复制论坛里大神duelex的话
首先,环路增益的频率特性被用来作系统稳定性分析是控制领域很实用的方法,但是有一些限制(后面说)。用于电路仿真的手段分析时,有两个关键的点——在何处断开环路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断开环路,这两点直接关系到仿真结果。严格来讲,通常的仿真只考虑环路电压增益,而没有考虑环路电流增益(文中也提到了),那么到底应该相信谁呢?Middlebrook在《Measurement of loop gain in feedback systems》中提解释了两者是相等了,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等效受控源的输入/输出阻抗不理想。如果只考虑环路电压增益,那么要求断开环路处的VCV输入阻抗无限大。

所以要求在高阻抗处进行断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论坛里大神duelex的话
首先,环路增益的频率特性被用来作系统稳定性分析是控制领域很实用的方法,但是 ...

有学到了!谢谢大佬!
可是我不太理解bjt是如何影响环路增益的:如果我在运放的输入同相端断开的话,直接就变成了15dB了(如果是断在运放的输出端有50多dB);而反相端断开环路增益就没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bjt的电流与电压承指数关系,意思就是电压变化一点点,电流变化很大,如果你断在反相端,从环路增益计算的角度来说,你支路上的电流变化一点的时候,你bjt上面的点电压几乎不会变,因此增益就没了,而正向端会在此基础上有个I*R,因此会有一点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bjt的电流与电压承指数关系,意思就是电压变化一点点,电流变化很大,如果你断在反相端,从环路 ...

这么说好像有道理,但是我把BJT换成了一个VDC之后,同相端断开的环路增益就明显增大了,和在放大器输出端断开的环路增益差不多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也是新人,断VP点时正常环路增益应该是正反馈增益-负反馈增益,而当接vdc时,负相端就是接地,负反馈为0,那么正反馈应该和环路增益一样,即 gmp*R1*A, 正反馈就是你断在正相端; 而换成bjt后, 断点VP时,环路增益仍然为gmp*R1*A, 而断在正相端和负相端时,就是A*gmp*Rout,其中Rout就是正负端的输出阻抗,正阻抗就是(R2+rop)//(R1+1/gm1),负相端阻抗()//(1/gm1),这里看到1/gm1很低,因此负相端增益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人,断VP点时正常环路增益应该是正反馈增益-负反馈增益,而当接vdc时,负相端就是接地,负反馈为0,那么 ...

好像懂了,再按着大神的思路仔细推导一下,谢谢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