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时钟插入

楼主(2022-09-27):
在做mbist的时候,我想要加一个主时钟四分频的模块,为什么加了add_clocks命令时钟也加不上呀

这是写好的四分频模块,

然后我直接通过实例化加入到了设计文件里

后面我直接用一个命令将clk_out设置为主时钟的四分频,也是一样的结果,已经不知道怎末办了

结果主时钟加不上,但是如果不连接这个模块,用add_clock就可以加上时钟,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急急急

楼主:
只要加入了分频模块,主时钟就加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你说的加不上报从什么错误信息? report_clock 有你加的4分频cloc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加不上报从什么错误信息? report_clock 有你加的4分频clock吗

有的
就是最后仿真过不了,显示没有时钟通过四分频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加不上报从什么错误信息? report_clock 有你加的4分频clock吗

extract_icl时会报时钟错误,但是我在前面声明了add_clock gephy_clk_125m -period 8ns,也把DFT_MODE约束为1,所以不知道该怎末解决了

网友(2022-11-03):
引用 楼主:
extract_icl时会报时钟错误,但是我在前面声明了add_clock gephy_clk_125m -period 8ns,也把DFT_MODE约束 ...

你是怎么约束的DFT_MODE,不能只是add_pin_constraints,工具trace时钟的时候,这个constraint给不了状态,内部还是认为时钟没接上;
之前用工具直接产生控制逻辑,这部分逻辑当MBIST启动的时候,会将Mux选到前面声明过的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