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linux下集成了ADS和Empro后,启动时报warning

楼主(2022-09-27):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很烦人的warning

网友A:
感觉像重复定义了,你是怎么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重复定义了,你是怎么集成的!

不知道怎么集成的,就是安装上软件之后自动就有了,想问一下大佬是否知道这个要怎么弄?

网友:
把virtuoso工程文件夹下面的data.reg删了试试,再不行就把idfmap也删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