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DC学习计划

楼主(2022-09-27):
本人目前是研二学生,自学集成电路(已经学过何乐年、拉扎维、艾伦。对candece常用操作已经掌握,目前在一家做存储的集成电路公司进行实习),以后想到北京从事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看了大多数招聘信息,大多数都含有DC/DC、ADC/DAC、LDO等模块要求。本人对于信号链方向比较抗拒,因此不想学习ADC/DAC,想对电源类方向进行学习。 但是对于DCDC(buck, boost, buck/boost)电荷泵等,这些不知道从何下手。                                                                                                    1.  请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可以让我学习。                                                                                                    2.另外自己看到了有  《从零学起 开关电源设计入门》(黄色封面 马洪涛)和《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王志强),不知道是否符合我的需求,大家是否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目前我就是想慢慢的进入DCDC学习,但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用,只能靠自己学,所以才想问问 ...

DC Converter是一个负反馈系统,需要系统稳定才能正常工作的,所以在开始设计之前,需要进行系统建模(将一些参数带入到系统中,比如:L,C,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功率,开关频率,是降压还是升压等),看看环路稳定性。然后才是电路设计(osc,comparator,ota等),而具体电路结构可以参考paper,但实际运用中只是paper上的并不够,需要有高手带着一起做项目才会提高。

网友A:
1,DCDC需要系统的学习各个拓扑,Buck/Boost/Buck-Boost等的原理,自己先搭建拓扑仿真环路稳定性;现在好像用得多的软件是simplis(论坛上有)。然后就是多看paper了,不过,还是需要实操,看得再多也只是理论,还是需要多流片,多跟几个项目,有高手领进门才行。,2,目前国内电源内的公司太多了,而信号类ADC/DAC类的公司,特别是高端的ADC/DAC,国内还是没法和国外比,也可以考虑这方面的工作,毕竟ADC/DAC还是相对比电源类的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CDC需要系统的学习各个拓扑,Buck/Boost/Buck-Boost等的原理,自己先搭建拓扑仿真环路稳定性;现在好像 ...

谢谢您的回答,目前我就是想慢慢的进入DCDC学习,但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用,只能靠自己学,所以才想问问我说的那两本书是否适合作为一个入门的书籍让我学习,另外听完您说的后我不太明白 DCDC和我现在在candence进行电路设计和仿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或者说没有联系)。

网友B:
《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挺适合入门学习

网友:
插眼,也在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你先找看dc-dc excel . 电源网有一些  . buck 就很多类 voltfeedback , current feedback , constant on-tim e, constant off time …或是constant-on time COT . 多少输出输入   电感  电容 ,  回授用  type1/type2/type3 ??  先有初步资讯 ,
  再来是  你对 PWM 建模 ..你要是会分析小信号 更好, 就是把pwm  转换成小信号 ,一般用  psim or   SIMetrixSIMPLIS跑行为模式    tran  但跑AC  .  再来是把 个电路换成circuit .
Cadence spectre or  synopsys hspice 只是 simulator , DCDC EA (不论 ota  oropa type ) gm amp .
.
前期PSIM 要先做过 .  spice dc dc 会跑很久  跑好几十 ms 要花时间 . 很多DC DC soft start 须慢慢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挺适合入门学习

这本书又贵,而且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目前我就是想慢慢的进入DCDC学习,但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用,只能靠自己学,所以才想问问 ...

同样有这个疑惑,其实感觉cadence就可以使用瞬态仿真观察电路时域特性,ac仿真仿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