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R最高可以仿真到多少频率?

楼主(2022-09-27):
  为什么看到的LDO的PSRR最高频率都只仿真到1000K,没有仿真到更高频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想仿到多少频率就仿到多少啊,这个图明显就是高频也是下降趋势,没必要再往后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仿到多少频率就仿到多少啊,这个图明显就是高频也是下降趋势,没必要再往后看了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