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IV曲线怎么解读,有点儿蒙,ESD的电流怎么跟漏电流和电压产生产生关系

楼主(2022-09-27):
(图片)

楼主:
第二个图不用看

网友:
图中说了右边填满方格是esd电流和电压的关系,当电压到Vt1的时候会突然降低到Vh,之后电流随着电压增加,当到Vt2的时候就是击穿了,左边空方格esd电流和leakege电流的关系,在没有击穿的时候leakege没有变,只有击穿了,漏电流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