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l在版图中打pin

楼主(2022-09-27):
在virtuoso 618里面,我们打pin的时候一般是从schemetic中点击选中或者框选中一个或多个pin(红色的),然后在layout中(xl模式下)点击最下边一行的第二个图标——Generate Selected From Source,在版图中就可以生成选中的pin了。如果在版图已经有同名的pin,就不会有新的pin生成。但是,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版图中没有这个pin,用上述方法却无法生成,各位大佬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A:
pin显示是不是没有打开,display option里有个pin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显示是不是没有打开,display option里有个pin的开关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有些pin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有另外的生成不了。下午的时候,发现我的同事打开这个版图就可以生成pin,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版图是他创立的,所以没有问题,我是帮他打pin,用我的账号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有些pin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有另外的生成不了。下午的时候,发现我的同事打开这个版 ...

直接lable生成pin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有些pin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有另外的生成不了。下午的时候,发现我的同事打开这个版 ...

是不是权限问题

楼主(2022-11-17):
引用 网友B:
直接lable生成pin就好了

是的,这也是一种办法。不过最近发现了怎么可以打出来的方法了:有时候,只选schematic的pin就好了;如果这样不行,还要把pin前面的net名字也选中,再生成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
connectivity-update-components and nets能不能用?

网友:
有问题 先看看是不是电路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