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B类运放摆率受限原因

楼主(2022-09-27):
正在做一个三级的AB类运放,为了保证电路稳定性,用了嵌套的米勒补偿,但由于极点位置靠的太近,又比较低,所以分别用了4p和5p左右的米勒电容,这导致了摆率很小,尝试过把米勒电容减小,摆率确实增加了,但稳定性变差了,而电路的总电流不能再往上加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摆率受限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如果可以牺牲低频增益的话,不妨将L设置小一些,提高稳定性和摆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牺牲低频增益的话,不妨将L设置小一些,提高稳定性和摆率。

用的都是BJT,放大管用的是P管,尺寸没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