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测试的时候,地电压有波动,影响结果,如何改善呢?

楼主(2022-09-27):
测一个ADC,地电压有波动,如图所示高低之差有40多mv,因为负基准端与地接在一起的,所以影响了输出结果,如何减小地电压的波动呢?

网友:
板子上加大地上的去耦电容

网友A:
用隔离电源来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离电源来做测试

隔离电源是什么啊?

网友:
通过隔离变压器实现地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