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这种图形

楼主(2022-09-27):
我是用2个圆形加一个矩形,再用shift+M合并成的,但是那个圆形就变变成了很多边边的多边形。我看别的版图上面的并不是,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画圆会么?画path会么? 然后 and下 就好了

网友(2022-11-01):
你是说这样吗?

网友:
shift+E,在左下角Conic Sides设置一下数值就行。越大越趋近于圆。设置完再选中你画的圆和矩形,shift+M。

网友:
进入Layout Editor options,左下角 有一个 conic sides, 修改为500, 默认一般为20, 这样你在chop或者merge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