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utputs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22-09-27):
师兄们,这个output只能输出电压吗?我想让他直接输出增益波形,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还有那个save有什么用呀,就是保存下plot的结果吗?谢谢

网友:
这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了,你跑仿真 是不能既跑dc又跑ac的,你跑ac的时候输出可以看增益db,看你ac是怎么跑的,stb还是LC之类的,,如果你不点save,结果是不会保存在psf文件中的,前提你没设定save的方式,建议问问前辈,或者看看前辈的state 那样更快 更直接

网友:
用tools里的计算器或者calculator,或者用main form里面plot信号  可以dB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