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画版图时出现pcell eval failed问题

楼主(2022-09-27):
cadence画版图时出现pcell eval failed问题,用的TSMC 65nm 。当all generate  form source之后,shift+f就提示pcell eval failed。然后ciw报错信息是这样的:
在网上找了一圈解决办法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他有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概率很小,有时候改一下路径,或者load下“~/libInit.il”等一些操作。他或许就可能正常使用,但是关了再开又是pcell eval failed

网友A(2023-02-09):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3-05-04):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重新安装PDK,在PDK安装路径下打开cadence,画layout是没问题的,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24-10-22):
可能是PDK库导入的时候自己设置的名称和库路径名称不同

网友(2025-02-03):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他有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概率很小,有时候改一下路径,或者load下“~/libInit.il”等一些操 ...

请问在哪里load那个.il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