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构成的电流镜怎么做温度补偿

楼主(2022-09-27):
学习模拟CMOS集成电路时看到了对基本电流镜的改进使得输出电流和电源电压无关,但是最后的输出电流还是和工艺和温度有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做只使用场管进行补偿克服PVT影响。本人是计算机专业自学模拟集成电路有表示不清的地方望各位见谅。有大佬可以顺便画下电路供小弟学习一下吗,感谢!!!

网友:
基本上电压电流与温度和工艺都有影响的,温度也许可以靠正温度负温度来叠加补偿,或者其他补偿方法,但是工艺的影响还是比较难消除的,所以一般只要在规格范围内能接受即可

网友:
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产生的电流是与温度正相关的电流  你在做一个vbe或者vgst就行

网友A:
现在都这么卷的吗哈哈,计算机也来搞模电了

网友:
这种是const-gm偏置,目的是产生恒定的跨导,你计算一下的话就会发现gm基本只与Rs相关,如果忽略Rs温度系数的话,gm基本是PVT稳定的。
如果你想得到PVT稳定的电流的话,一般是通过bandgap reference产生基准电压Vref,再通过V-to-I电路得到Iref = Vref/R。

网友:
用bg产生ref信号,加在正负温度系数的两组电阻上形成ztc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这么卷的吗哈哈,计算机也来搞模电了

太难了,比计算机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