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层级引用(hierarchical reference)有没有可综合的情况?

楼主(2022-09-27):
请问一下,Verilog的层级引用可综合吗?是否存在可综合的情况?
个人认为,引用的目标位于本模块(或scope)就还是可以综合的。
但现在看到一份IP的顶层模块中有大量的assign语句使用层级引用来获取子模块内信号的值,而且VCS和Vivado是可以跑完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前辈大佬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通常我们仅在tb中使用层级引用,现在突然在RTL中见到层级引用。。。

网友A:
层级引用可综合但有很多限制

1. 传递到模块的SV接口(interface)下的信号, 可以使用层级引用并被规范接受
2. 但如果接口下的接口 (nested interface) 那某些综合工具不行
3. 某些综合工具可以使用模块内的层级引用
4. 但如果信号在 "generate" scope 下, 很少工具会接受
5. 除此之外,使用编译时层级引用参数 (compiled-time hierarchical referenced parameters/localparams) 是被规范禁止的但Vivado允许

所以,很多相互冲突的规则和限制,我个人的做法是尽可能避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级引用可综合但有很多限制

1. 传递到模块的SV接口(interface)下的信号, 可以使用层级引用并被规范接受

学习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