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能正常显示红框

楼主(2022-09-27):
为什么我,CTRL F  版图不能显示红框呢

网友A:
输入法,英文?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法,英文?小写?

试了另一个项目可以,这个不行,是不是哪里要设置一下

网友:
看下行不,不行重启下试试

楼主:
是我左边有隐藏图层隐藏了,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