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 实现metal slot

楼主(2022-09-27):
(图片)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skill怎么应用呢?若是写入快捷键,定义名称load文件后有问题,若是不写入快捷键,尝试了很多次也没有成功。单纯load文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skill怎么应用呢?若是写入快捷键,定义名称load文件后有问题,若是不写入快捷键,尝试了很多 ...

没理解你意思,是不能实现功能吗,不能实现功能可能是由于工艺不一样需要修改脚本里面的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skill怎么应用呢?若是写入快捷键,定义名称load文件后有问题,若是不写入快捷键,尝试了很多 ...

list("TTXT" "drawing" )改成你们工艺对应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st("TTXT" "drawing" )改成你们工艺对应层

谢谢楼主回答,我的意思是怎么将这个脚本应用到版图中?假如版图中很多铝层有些需要挖slot,有一些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回答,我的意思是怎么将这个脚本应用到版图中?假如版图中很多铝层有些需要挖slot,有一些不需要 ...

选择需要挖孔的就好了其他的不用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需要挖孔的就好了其他的不用选择

试过,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不管用

给我看看你的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我看看你的报错

没有报错,但我选中metal后,load这个skill,版图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错,但我选中metal后,load这个skill,版图没有反应

命令load后选择Metal(我这个好像只能一片metal操作),然后输入命令aut_slot(),括号里面不输入值,就默认slot的space为50,大小为10,你也可以输入aut_slot(40 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命令load后选择Metal(我这个好像只能一片metal操作),然后输入命令aut_slot(),括号里面不输入值,就 ...

谢谢楼主,我就是这个意思,怎么实现它。谢谢啦,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就是这个意思,怎么实现它。谢谢啦,我来试试看!

能行了吧????

网友B:
工具栏里本来就有slot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栏里本来就有slot功能吧

网友(2023-08-22):
工具使用还是不熟啊

网友:
请问你使用那个版本的cadence?我用你的skill的只能在原layer上面创建一个八边形,并没能挖一个八边形的孔。

补充内容 (2023-9-18 11:30):
hiGetCurrentwindow()要改成大写W ---> hiGetCurrentWindow()

网友:
楼主有不是图片的吗

网友C:
cadence也能挖出跟脚本一样的孔,先去edit>advanced>slot 编辑,stagger修改下就能打出错位的孔

网友:
怎么还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D(2024-01-31):
引用 网友C:
cadence也能挖出跟脚本一样的孔,先去edit>advanced>slot 编辑,stagger修改下就能打出错位的孔 ...

请问stagger怎么设置的啊,我设置数字它没有变化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D:
请问stagger怎么设置的啊,我设置数字它没有变化

同问

网友:
咋看不了代码和图片?

网友:
大神可以直接发代码吗,还有一个疑问,对于直角或者斜角处能打slot吗?

网友:
这种也可以吗?

网友E(2024-09-20):
aut_slot(),这个函数在618版本没有,是需要定义吗?不然一直会报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slot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E:
aut_slot(),这个函数在618版本没有,是需要定义吗?不然一直会报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slot ...

看图片,aut_slot这个函数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
报了这么多警告,怎么处理了?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
*WARNING* (DB-270063): dbDeleteObject: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