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place_opt

楼主(2022-09-28):
请教下ICC2 中place_opt  可以跑多次做增量优化吗?
place_opt
place_opt
这样可以吗? 还是用
place_opt
refine_opt

网友A:
分阶段,place_opt -from -to ,没必要跑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阶段,place_opt -from -to ,没必要跑两次

谢谢回复,  您说的意思是   可以分阶段 多跑几次,没有必要全部跑对吗。  比如place_opt  -from final_opto 跑2次。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