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还能对输出电压进行修正?

楼主(2022-09-28):
如图,在看LDO低压差书籍,反馈电阻网络这里关于版图的描述有点不明白,有懂得可以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在流片后烧fuse之类的把电阻根数或是比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流片后烧fuse之类的把电阻根数或是比例变化

有点不太明白“烧fuse”,是相似PLD那样子编程烧录?

网友B:
可以看看版图的艺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烧fuse”,是相似PLD那样子编程烧录?

直接用大电流烧断,一次性的,烧断不可恢复,,但是电路足够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烧fuse”,是相似PLD那样子编程烧录?

你可以理解为将这些比例电阻组按顺序短接,如果参数不够就把短接线fuse用大电流烧断,电阻就接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版图的艺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