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相噪抖动的疑惑

楼主(2022-09-28):
第一个图是测得VCO的相噪图,第二个图是VCO的RMS Jcc的图,其中f是VCO的输入控制电压。
从相噪图可以看出控制电压为0.5V的相噪曲线在最下方,1.8V的相噪曲线在最上方。而抖动图可以看出,控制电压越大,抖动的rms值就越小。
据我所知,VCO的抖动不就是VCO的相噪在时域上的表现吗?而VCO的相噪图0.5V的时候相噪在最下面,在时域上积分后的抖动,不应该也是最小的吗?但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跟我想的完成相反,是我理解有误吗?求各位路过的同行大佬们解答下疑惑

网友A:
因为振荡频率变了吧,相同相位噪声对应的抖动自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振荡频率变了吧,相同相位噪声对应的抖动自然不一样

振荡频率是随着输入控制电压而变化的,我图中的f所对应的就是输入控制电压,相噪图中的f=0.5V所对应的相噪是红色的那条线,在最下面,相噪比其他电压的相噪都要低,相噪应该是越低越好,那么是输入控制电压为0.5V时所对应的相噪是最好的。而我理解的抖动,是相位噪声在时域上的积分,相噪越好,那么相噪在时域上的积分值应该是越小的,但是我仿出来的rms jitter的仿真图(横轴是f,输入控制电压;纵轴是抖动的rms值)在0.5V处的值最大,跟我理解的相噪与抖动的关系相驳。我想知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我的疑惑)。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看看Jcc的计算方式是不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看看Jcc的计算方式是不是有误

相位噪声我选择的是这个页面的phase noise;抖动值,我选择这个页面下的Jcc;我现在在cadence里没找到这个页面的设置说明,我也不知道这两者的一个关系。想问下道友,你清楚这个页面所对应的说明文件在cadence的什么位置吗?我也想知道cadence仿真软件里是怎样计算这两个值的

楼主:
关于这个pnoise和JCC的介绍的文件我这边缺失了,道友你那边能看吗?

网友B:
论坛里搜搜吧,我这边的文档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搜搜吧,我这边的文档弄不出来

嗯嗯  好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