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skill学习求助 小小脚本求debug

楼主(2022-09-28):
10资产

最近想学习skill,自己尝试写了几个超级简单的,没想到最简单的都过不了,求大佬们帮忙解释一下 ,我下面几行话哪里有问题呢?报了错: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2 expected,1given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kill语言的()不能这样用吧

循环和条件语句的括号需要把整个代码块儿全部括起来

楼主:
提前谢谢大佬们

网友A:
skill语言的()不能这样用吧

网友(点评):
您指的哪个地方()用错了?, 我有参考guide的文档 里面应该都是用这种()~

网友B:
foreach语句语法错误,右边的括号来的太早了,需要把循环的语句都用上才能加上右边的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each语句语法错误,右边的括号来的太早了,需要把循环的语句都用上才能加上右边的括号。
...

谢谢提醒,括号改完之后,好像还是不行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和条件语句的括号需要把整个代码块儿全部括起来

谢谢 就像您说的 foreach和if的反括号来早了  谢谢解决了

网友(2022-12-13):
局部变量cv、shapes不写在let后面吗

网友:
哈哈哈细心点,学习学习

网友(2023-02-15):
if()块多了一个反括号

网友:
procedure( 。。。()
let(()
if(.....then....
);if
);let
);procedure

网友(2023-03-27):
请问你在那里面写的skill有检查错误的,我的virtuoso里面么没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