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对毛刺电压的响应问题

楼主(2022-09-28):
用比较器检测一个电压毛刺,毛刺持续时间短的时候比较器不反转,毛刺持续时间长的时候比较器是正常反转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以理解为输入端的电容充电时间的长短,毛刺时间短,输入端还没建立起来

网友:
可采用小尺寸的晶体管减小负载电容,减低比较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