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国产功放和低噪放芯片

楼主(2022-09-28):
100资产
1、工作电压可3.3V或5V
2、工作频率1805MHz
3、具备关断功能——EN
4、功放输出功率可达2W
5、低噪放静态电流30mA左右

网友A:
你最好分开写,LNA和PA那个需要使能?PA:NC11258C-1924PS

网友:
静态30mA,最大到2W,按照5V工作电压计算,最大功率对应的工作电流为400mA>>Icq,这样的芯片国内应该没有吧!国外也不一定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分开写,LNA和PA那个需要使能?PA:NC11258C-1924PS

你这是55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55所的吧

13.17

网友(2022-11-21):
13所17专业部产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