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提图的时候发现对管有S/D合并的,也有不合并的,求问这是根据面积决定的吗

楼主(2022-09-28):
图中这两种方式区别大吗?(除了合并的面积小和连线少几根)
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一般匹配的管子不共SD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匹配的管子不共SD端,

共源漏也可以做的匹配非常好,共不共都是一种选择

网友:
随缘,看心情都OK

网友:
看个人操作

网友:
这个看要求和工艺把

网友:
我也觉得不共用S,D的匹配性,或者说更准确些

网友:
如果有AS ‘ AD的考虑 , 一般不共享Source或是D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