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芯片测试

楼主(2022-09-28):
想问下频率为1G左右的锁相环,测相噪、杂散、抖动、输出波形,都需要用到那些设备,以及在测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实验室级别的话考虑信号分析仪,相位噪声,spur,jitter,应该都可以拿到。底噪会比较小的情况下,示波器可能搞不定了。
另外看你是不是多通道的PLL还是单通道的,单通道好说。多通道的话一般来说benth的lab设备基本channel是不多的,你要考虑用同轴的mux来切换了,不能有反射。建议买,不要自己做。最后测试使用的接口板可以的话就买官方的EVB,这个里面的layout很多讲究。串扰,匹配,等长都做好了的。买来用,如果是全部自研,欢迎入坑。多多研究吧,里面细节很多。
如果是量产ATE测试的话,这个用到的设备不多,全球目前能做的也就基本上adv的93k和ter的ulfex系列。设备贵。
具体看你量产需要测什么了。

楼主:
我知道的一些测试仪器有
用HP E4007B spectrum analyzer and LabVIEW测试
973MHZ PLL的单边带相位噪声
还有的做瞬态分析用LeCroy WavePro 960 oscilloscope
频谱测量用Agilent E4440A spectrum analyzer
相噪仪 E5052B
(在本论坛上看到的)

楼主:
我所了解的测试仪器有
用HP E4007B spectrum analyzer and LabVIEW测试
973MHZ PLL的单边带相位噪声
还有的做瞬态分析用LeCroy WavePro 960 oscilloscope
频谱测量用Agilent E4440A spectrum analyzer
相噪仪 E5052B
这条是重复发送的,当时发送的时候在审核,以为没发出来,就多发了,这条忽视

网友B:
除了输出波形,一台频谱仪就够了。不过你为啥要看输出波形,这个测不到吧,一般驱动PAD外围连接的东西得有个buffer,测的波形跟芯片内部的波形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输出波形,一台频谱仪就够了。不过你为啥要看输出波形,这个测不到吧,一般驱动PAD外围连接的东西得有 ...

我看有些论文里的实测结果用keysight示波器可以测出来锁相环的输出波形,具体怎么测的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想问问,看下该怎么测。
请问下,你所说的频谱仪是什么牌子的,有指导手册没,还有就是在测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像加什么保护电路或者其他方面的没。第一次弄这个,疑惑挺多的,希望大佬解惑下,传授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论文里的实测结果用keysight示波器可以测出来锁相环的输出波形,具体怎么测的我也不太清楚,所以 ...

那就是示波器观测jitter吧,有频谱仪的话就没必要了。频谱仪只要仪器测量频率够就行了吧,怎么测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的,最好找个做的人当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示波器观测jitter吧,有频谱仪的话就没必要了。频谱仪只要仪器测量频率够就行了吧,怎么测不是一句 ...

频谱仪的牌子方便说一下吗?还有想问下,有没有好的IC socket(专用的DFP芯片的测试盒)推荐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级别的话考虑信号分析仪,相位噪声,spur,jitter,应该都可以拿到。底噪会比较小的情况下,示波器可 ...

好  谢谢你  我这边参考下你提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谢谢你  我这边参考下你提的意见

网友(2023-01-11):
楼主后来测试成功了吗,能否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