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共模反馈

楼主(2022-09-28):
共模反馈的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为什么要越打越好啊,最好接近于差分放大电路的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共模反馈要比差分放大器快,必须在主路小信号放大之前完成反馈,所以要高增益高带宽

网友A:
理论是理论
你实际做一个共模带宽比差模带宽大,然后增益还高,然后还稳定的OP试试?
要么就是功耗面积夸张的离谱,要么就是直接做一个废品出来。
实际上,共模增益有个60-70dB,带宽满足信号或者时钟频率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理论
你实际做一个共模带宽比差模带宽大,然后增益还高,然后还稳定的OP试试?
要么就是功耗面积夸张 ...

正解,最近为了调共模和差模的稳定性、带宽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