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M FFT仿真结果分析

楼主(2022-09-28):
小白想问一下,从这图能看出些什么信息?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确定Fin是对的吗? Fs为什么单位是MS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Fin是对的吗? Fs为什么单位是MSps?

MSps也是采样率的单位吧,1KSPS=1KHz   1MSPS=1MHz。Fin就是根据相干采样设置的,Fin=Fs*M/N。这是别人模型的数,我没有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ps也是采样率的单位吧,1KSPS=1KHz   1MSPS=1MHz。Fin就是根据相干采样设置的,Fin=Fs*M/N。这是别人模 ...

你这个单位就不对。
Fs, Fin都应该是Hz
KSPS or MSPS是conversion speed: 1MSPS means 1 mega samples per second
作为Oversampling ADC, Fin怎么可能大于Fs呢?那还叫oversampling吗?

网友B:
title的单位在引数据的时候应该没有设对,打入的数据应该是3.1M,但是没有除以1e6的系数,因为频谱的横坐标已经换算了,差不多是3.1M左右。

这是个sigma-delta,400M的采样,不知道过采样率是多少,如果按照颜色来区分的话,带宽应该算10M,那噪底在90附近,这样SNDR这些参数就算的不大对了,应该有13bit以上。

网友C:
lz是成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单位就不对。
Fs, Fin都应该是Hz
KSPS or MSPS是conversion speed: 1MSPS means 1 mega samples pe ...

感谢回复,确实自己参数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成电的吗

不是  某双非 ,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tle的单位在引数据的时候应该没有设对,打入的数据应该是3.1M,但是没有除以1e6的系数,因为频谱的横坐标 ...

感谢回复,我数据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