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指定floating net连接到器件端口skill脚本

楼主(2022-09-28):
因为工艺原因,调换了mos管的库,然而现在调用的器件四端mos管的B端与原先位置不一样,导致出来了很多floating net,请问大家如何用skill脚本实现指定名字的floating net与现在的B端自动连接?

网友A:
官网找不到的话,劝你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找不到的话,劝你果断放弃

我感觉我关键词搜的可能都不准确,你有空帮我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关键词搜的可能都不准确,你有空帮我找找

可以,有发现再call你

楼主:
厉害厉害,我之前的解决办法就是把pdk的symbol改了现在去搜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
没有搜到

楼主:
你说6楼给的那个脚本吗,这个页面进去就是SKILL script to reconnect floating wires to nearby inst terminals/pins (cadence.com)
我试了,可以实现,但是连线有点奇怪,而且不是所有都可以连上,而且会有错误,可以参考再修改下。

网友B(2022-11-09):
获取两个端口的位置,创建wire连接两个点。完全解决需要考虑的地方很多,比如两个PDK的端口刚好错位等。如果只是端口位置不同的话,可以修改symbol,直接使用之前的symbol,这样就不会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取两个端口的位置,创建wire连接两个点。完全解决需要考虑的地方很多,比如两个PDK的端口刚好错位等。如 ...

确实,所以我们最终就是修改了PDK的symbol

网友C(2025-02-04):
您好楼主,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楼主,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改了PDK symbol了,脚本的话需要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PDK symbol了,脚本的话需要考虑的太多了

你说的是对的,我已经把symbol改了

网友(2025-07-29):
引用 楼主:
你说6楼给的那个脚本吗,这个页面进去就是SKILL script to reconnect floating wires to nearby inst ter ...

你好,求一下这个脚本可以吗,登不进去cadence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