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热噪声系数gamma

楼主(2022-09-28):
问一下大家MOS管的热噪声In²=4KT*gamma*gm,其中这个gamma是体现什么的物理量?

网友A:
这个值和沟道长度有关,长沟道器件,gamma=2/3;短沟道器件,gamma>1,一般的时候取gamma=1。书上说gamma也会受到Vds的影响,没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T*γ/gm?

是的,但是我仿真出来gamma值用一种管子vgs 不同出来的数据也差别很大,所以就想看看这个指标是体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和沟道长度有关,长沟道器件,gamma=2/3;短沟道器件,gamma>1,一般的时候取gamma=1。书上说gamma也 ...

我用的是5nm 同一种沟道变化mos 管的栅极电压,得到的gamma值差距很大,当管子在饱和区时这个数值都五百左右了、所以不明白这个指标到底是衡量什么的,合理的区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