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想给一个连续变化的数字码输入

楼主(2022-09-28):
各位老师,我最近在做一个8位DAC,想在cadence中仿真一下。现在想在cadence中给一个连续变化的数字码,从00000000~11111111;想问一下这样的信号源怎么给,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您好,请问有代码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直接自己写一个verilogA代码就可以这个应该是基础教程

网友:
不想用verilog的话,用8个理想的D触发器搭个分频器/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
ahdlLib里有理想的ADC,加个模拟信号就可以输出code

网友:
@cross(clk-Vth,1) begin
cnt=cnt+1;
if(cnt==pow(2,bit)) begin
  cnt=0;
end
end
generate i (bit-1,0) begin
V(out[i]) <+ transition(vhigh*(!(!(cnt&(1<<i)))),tdel,trise,tfall)
end
上面的大概就是主体代码了。时钟上升沿,cnt计数,从0到2的bit次方减一。然后cnt与对应的输出位按位进行相与的操作,两个取反是为了变成逻辑1,之后输出0或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