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python写layout脚本icfb

楼主(2022-09-28):
如题!

网友A:
想用python 脚本,用custom compiler 吧

网友B:
有一个开源项目或许可行。
A seamless python to Cadence Virtuoso Skill interface
https://github.com/unihd-cag/skillbridg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用python 脚本,用custom compiler 吧

大神可以举个例子细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可以举个例子细说一下吗 谢谢

custom compiler 支持tcl 和python 。就像使用skill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开源项目或许可行。
A seamless python to Cadence Virtuoso Skill interface
https://github.com/un ...

mark,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