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40纳米工艺的LVS问题

楼主(2022-09-29):
刚入行的一位小白,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个ERC问题  LVS跑过了  第一张图点亮的是全部dumy器件的GT  第二张就是器件GT超出AA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孔  完全不知道出错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从哪儿改

网友:
spare cell gate悬空了?

网友A:
core系管子的gate不能直接接vdd/vss,应该接tieh/ti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系管子的gate不能直接接vdd/vss,应该接tieh/tiel

谢谢!tieh/tiel是什么?dumy器件不是应该源漏栅短接电源或地就可以了吗?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ieh/tiel是什么?dumy器件不是应该源漏栅短接电源或地就可以了吗?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有 ...

正常3.3v mos dummy接vdd/vss是可以的,1.1v的接就会报这个erc的error。至于tieh,就是pmos的栅极接nmos的栅极和漏极,漏极做输出。这个输出接到pmos dummy的栅极是不会有这个erc error的。同理,tiel就是反过来把nmos的漏极做输出,接nmos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3.3v mos dummy接vdd/vss是可以的,1.1v的接就会报这个erc的error。至于tieh,就是pmos的栅极接nmos ...

忏愧  看不明白   不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忏愧  看不明白   不过谢谢!!!!!!!!!

参考https://teamvlsi.com/2021/08/tie-cells-in-physical-desig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