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一个芯片的LDO有做package,怎么测试latch-up呢???

楼主(2022-09-29):
主要是2个部分:
1:如果芯片内部做了一个LDO,然后LDO有出PIN,那么怎么测试latch-up??
2:芯片内部有做一个LDO,然后该LDO做为其他PIN的电源,那么怎么测试这些PIN的latch-up呢(主要是supply 测试 和signal测试的时候 挟位电压)???

解答:如果该PIN只是做为输出信号,则按照信号测试流程进行测试,如果该信号还做为内部其他模块的电源,则应该按照输出power处理,根据过压测试进行测试!
如果不对,烦请指正!

网友A:
做OV和负向trigger测试就可以了
LU测试的目的就是看芯片过压是否会有问题,正常工作时候是否会出现latchup,你只要保证再你芯片应用的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Hefei 大型半导体公司 招聘ESD 人才,待遇优厚,想加入 请联系V信:531254109,Thanks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OV和负向trigger测试就可以了
LU测试的目的就是看芯片过压是否会有问题,正常工作时候是否会出现latchup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