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个synopsys vip的报错问题

楼主(2022-09-29):
s家的amba svt的vip,生成的example,跑的时候,编译都报下面错误:

vcs版本2016
但是外设的vip不会报错,比如i2c、uart的外设,生成的example可以正常跑完,并能看到波形正常

楼主:
有没有大佬

网友A:
话说  vip版本都这么高了,vcs为啥还是这么低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  vip版本都这么高了,vcs为啥还是这么低的版本

应该就是这个答案

网友:
vcs版本太低了

网友B(2023-11-17):
楼主解决的吗,是vcs版本太低的吗

楼主(2024-09-18):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的吗,是vcs版本太低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