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试题

楼主(2022-09-29):
如下图,有一同步电路,Module A有一个信号A输出给Module B。时钟CLK的周期为2ns,DFF的setup time为0.2ns,hold time为0.4ns,DFF的CLK端到Q端延时为0.1ns,DFF的D端到Q端延时为0.12ns,D1=0.2ns,D3=0.55,D4=0.25ns,CKBUF延迟为0.05ns.计算D2的最大值可以为多少?最小值可以为多少?

网友A:
max_delay = T-Td1-Tckq-Tsetup-Tckbuf=2-0.2-0.1-0.2-Tckbuf=1.5-Tckbuf
min_delay = Thold-Tckbuf-Tckq-Td1=0.4-Tckbuf-0.1-0.2=0.1-Tck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_delay = T-Td1-Tckq-Tsetup-Tckbuf=2-0.2-0.1-0.2-Tckbuf=1.5-Tckbuf
min_delay = Thold-Tckbuf-Tckq-T ...

谢谢解答,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那个寄存器内部D到Q的0.12ns 的延时,寄存器的输入端D,到寄存器的输出端Q,对setup而言数据信号要比时钟信号提早到达,那这样的话,,ck-q是0.1ns的延时,岂不是迟到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那个寄存器内部D到Q的0.12ns 的延时,寄存器的输入端D,到寄存器的输出端Q, ...

D到Q的延时是没用的。dff中只有时钟和复(置)位信号到Q端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