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consultant的IP level simulation突然terminated的问题

楼主(2022-09-29):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通过Coreconsultant配置IP,但是IP level的仿真会戛然而止,也没有给出什么有用的log信息,搞得我很头大/
    有没有大佬碰到过这个问题或者给点解决思路呢?
    万分感谢

执行命令

问题描述
    vcs编译命令是正常通过的,也生成了simv文件,如图
    但在运行过程中会突然终止,生成了fsdb文件但是大小很小(应该是仿真还未开始)

网友A:
看看手册, 用的tools版本是不是要求的版本,另外查一下license的 log file, 看看是不是缺feature.。这个 mshc的 1.7, 1.9版本只要 tools版本和license正确, 本地仿真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 用的tools版本是不是要求的版本,另外查一下license的 log file, 看看是不是缺feature.。这个 m ...

我查一下,感谢大佬

楼主:
已经解决,是VCS工具的问题,编译时加入-full64; 另外html_extraction_config_file文件路径错误也会导致最终结果判断为failed,需要修改到指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