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OM和常值LUT的区别

楼主(2022-09-29):
请教下大佬,ROM,和赋常值的LUT(实际电路应该是由tie cell构成?),实现出来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吗?如下图是一个滤波器的系数LUT:

楼主:
找到一篇问答可参考:https://bbs.eetop.cn/thread-628892-1-1.html
逻辑搭成的rom,芯片tape out之后,基本上很难改了。
如果是mem compiler生成的,或许制造的时候可以改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