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版本的理想运放是哪个?

楼主(2022-09-29):
查到说是ahdlib里面有理想运放,还可以自定义增益(看视频学习也看到过,是51版本的cadence)
我在61版本的cadence里的analoglib里面查找”amp"只找到iopamp,这个不知道是啥,属性里面也没有设置增益的,这四端口我也没看懂

网友A:
我一般会用你VCVS作为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用你VCVS作为理想运放

好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用你VCVS作为理想运放

老哥你好,这个4端口,得怎么用呀,我看得哔哩哔哩得一个视频,那种是 两输入一输出的运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这个4端口,得怎么用呀,我看得哔哩哔哩得一个视频,那种是 两输入一输出的运放
...

查到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B(2022-11-11):
我也碰到了,请问怎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请问怎么用呀?

Vop=egain⋅(Vip−Vin)+Von

网友(2023-04-06):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链接
cadence Virtuoso ADE原理图库中的VCVS(压控电压源)使用_稳定性与频率补偿的博客-CSDN博 ...

网友C(2023-11-06):
这个VCVS做理想运放怎么去反映压摆率的属性呀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C:
这个VCVS做理想运放怎么去反映压摆率的属性呀

找到了吗?老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ic618 ahdlLib的 opamp    有增益 带宽 输入电阻 输出电阻 电流 摆率 失调

网友(2024-10-21):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链接
cadence Virtuoso ADE原理图库中的VCVS(压控电压源)使用_稳定性与频率补偿的博客-CSDN博 ...

egain设置为多少是理想运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Vop=egain⋅(Vip−Vin)+Von

egain需要设置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