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的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22-09-29):
如图,参考别人的视频,如图1别人的,我设置(图2)的前两个没有“wave”(后面的也不知道为啥有)
然后仿真前两个没有波形输出,想问问又没人看出得怎么操作的,virtuoso61版本的

网友A:
应该是哪里输错了,吧上面两个删除,在重新输入一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里输错了,吧上面两个删除,在重新输入一遍试一试

感谢。我重新试了下(不是直接输入公式,二十“vs,然后去电路选择节点”,再deriv。)虽然那个value里面仍然是没有“wave”,但是波形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