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连续SDM分析

楼主(2022-09-29):
请问大家对这个一阶的模型,该怎么去分析信号流通的过程,怎么达到自己可控?求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一阶的模型,信号经过每个模块应该输出什么样的东西,最后又怎么来看这个模型是否达 ...

每个模块输出什么的东西,这个跟模块功能对应,加法器输出两个输入的和,积分器输出积分,比较器输出两个输入的比较,你模糊的应该是SDM原理,为什么要这样去连接这几个东西,得到了一个看不太懂的比特流。最后的性能怎么去计算,也就是对这个比特流做FFT分析其SNR THD,得到最终的ENOB

网友A:
你要怎么自己可控?   不是太清楚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么自己可控?   不是太清楚你的意思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一阶的模型,信号经过每个模块应该输出什么样的东西,最后又怎么来看这个模型是否达到自己的要求?怎么去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块输出什么的东西,这个跟模块功能对应,加法器输出两个输入的和,积分器输出积分,比较器输出两个 ...

请问要是做FFT的话,该怎么对输出信号做FFT?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是做FFT的话,该怎么对输出信号做FFT?

相干采样做FFT,设置FFT点数,采样频率就行,去搜索一下就行,都是代码
cadence里面做的话就用spectrum输入起始时间,FFT点数就行,注意用相干采样先算好输入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