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的尾电流源,因为寄生电阻大

楼主(2022-09-29):
想问下大家,这种结构的电流镜,因为电流较大,所以我在输入和流出的位置的线宽很大,然后版图的电阻提取很大,前后仿的差距很大,最多掉了100mA的电流,我之前其实没有做匹配,画的版图效果其实更好,最大有220mA,这个是我的管子做过匹配之后的的版图,还不如直接按照原理图的排序来画的版图好。
我觉得不是寄生电阻大的问题,因为我最开始画的版图内存也达到了240M,但是效果要更好
(1)提参只要有R仿出来都是最多只有110mA,因为no_RC没有问题,老师说要检查源端到地的电阻是否匹配,但是要怎么算源端到地的电阻呢?

结构

结构

(2)因为我的线宽都是计算过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前仿的电流最大是240mA,后仿只要带电阻都是只有最多110mA,

前仿DC

前仿DC

我的前仿的DC跑出来在R1是11.2mA的,但是后仿跑出来在R1是17.9mA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地线是不是没有用顶铝或次顶铝,你200多mA的电流,地线的压降会非常明显,导致你的地的电压会被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地线是不是没有用顶铝或次顶铝,你200多mA的电流,地线的压降会非常明显,导致你的地的电压会被 ...

你好,想问下顶铝和次顶铝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地线用的是哪一层金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问下顶铝和次顶铝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地线用的是哪一层金属吗?
...

次顶层金属走你这么宽的线寄生会小很多,先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问下顶铝和次顶铝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地线用的是哪一层金属吗?
...

是的,顶铝就是最顶层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顶铝就是最顶层的金属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地线不够宽,导致寄生电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