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与lable的纠结

楼主(2022-09-29):
师兄们,你们平时画一个block的时候,电路的pin你们在版图上是直接用lable表示还是调一个pin出来呀?我试着用pin代替了lable结果识别不出来port。我只记得再top上的pad用了pin,别的时候就没用过了。师兄们,在什么时候用pin呢?谢谢

网友:
lable是识别port,pin上上层block调用你这个模块时候有连线的信息,有lable没有pin是可以过验证的,没有lable是不能过验证的,没有pin只是上层block layoutxl调用你这个cell没有连线信息,pin和lable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