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图形含义

楼主(2022-09-29):
请问下面这张图中,左边那个图表是什么含义,看不懂,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网友:
这个是1.5bit流水线ADC的理想余差曲线图

网友:
随着输入电压从负无穷向正无穷变化,Adc的转换出的数字会发生变化。这个图画的就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的数字对应的电压之差。每一次曲线从正到负就是abc输出的数字发生了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