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库求助

楼主(2022-09-29):
请问各路大神有没有办法将这个SPICE模型导入到ADS中,谢谢

网友:
你试试从ADS原理图菜单,File -> Import, File Type选Netlist, 导入这个INA821.lib文件。
或者Tools->HSPICE Compatibility Component->Wizard
不管哪种都有可能有些元件不识别或者参数,函数语法不支持的问题,那就需要仔细看网表了。

祝你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