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锁不上,但是Vc已经平稳了

楼主(2022-09-29):
各位前辈,请问为什么此时DOWN信号有一定的脉宽,但是Vc不放电呢?谢谢。

网友A:
请问这是用cadence仿真的PLL环路吗

网友B:
看不到横坐标时间戳,无法确定PLL是否处于稳定态。从波形上看,你的PLL存在静态相位误差,试着改改CP,保证UP、DN尽可能对称。有一些方法可以降低静态相位误差,请查阅资料。

网友:
已经锁定了啊,只不过有相位差

网友:
锁定了,看下输出频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横坐标时间戳,无法确定PLL是否处于稳定态。从波形上看,你的PLL存在静态相位误差,试着改改CP,保证 ...

谢谢! 请问是DC仿真静态电流失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是DC仿真静态电流失配吗

tran的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用cadence仿真的PLL环路吗

是的

网友A:
请问可以仿真PLL的性能吗?比如相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仿真PLL的性能吗?比如相噪。

PSS不收敛 只能跑PFDCP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SS不收敛 只能跑PFDCP的

跑整体锁相环你把PSS中的仿真时间设计长一些,大于你的锁定时间,然后跑PSS,看下PSS会不会收敛

网友:
引用 楼主:
PSS不收敛 只能跑PFDCP的

嗷嗷好的谢谢。我最近也在跑PLL仿真,也没有找到可以可以仿真PLL输出相噪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整体锁相环你把PSS中的仿真时间设计长一些,大于你的锁定时间,然后跑PSS,看下PSS会不会收敛
...

谢谢!

网友D:
您好,有DN脉冲为啥不放电呢?Vtune为什么不下降呢?你找到问题了吗?会不会是因为变容管存在漏电流呢?

楼主(2022-10-29):
引用 网友D:
您好,有DN脉冲为啥不放电呢?Vtune为什么不下降呢?你找到问题了吗?会不会是因为变容管存在漏电流呢? ...

是的,我看了下变容管的栅极电流,是存在大电流的,理论上是不应该存在的

网友D:
一般薄氧化层的管子会有漏电流,你的漏电流大概有多大呢?那你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薄氧化层的管子会有漏电流,你的漏电流大概有多大呢?那你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

我调小了管子的W,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