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SAR ADC做驱动buffer,应该如何确定指标?

楼主(2022-09-29):
我现在希望以尽可能低的功耗为SAR ADC设计一个buffer,以驱动CDAC。对于这样的buffer,知道采样率,电容和采样的时间,其中的运算放大器大器的带宽该是多少?考察buffer的误差应该用阶跃响应还是正弦波还是斜坡信号?
另外,我根据 帖子 中的信息计算出我的放大器带宽,结果却不理想,是否和我的放大器工作在亚阈值区有关?

网友A: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deadzone

网友:
buffer是足够可以驱动load的吗?TI有这方面的turtorial,可以看看

网友B:
driver for SAR ADC 主要考察三个参数:slew rate, GBW, and closed-loop BW. 在计算的时候,a rule of thumb 是给足一定的margin. 比如,driver GBW要>4*fs(max), SR > 4*pi*fs*Vop*1e-6。 driver和ADC之间加了low pass filter吗?如果有,driver closed-loop BW > 2* f3db,rc

网友:
问题描述没有提到SR,而且管子又是亚阈值,感觉大概率SR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iver for SAR ADC 主要考察三个参数:slew rate, GBW, and closed-loop BW. 在计算的时候,a rule of thu ...

弱问以下,Vop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ver for SAR ADC 主要考察三个参数:slew rate, GBW, and closed-loop BW. 在计算的时候,a rule of thu ...

我算了一下,好像确实是压摆率不太够,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deadzone

deadzone是什么呀?能给个更具体的关键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问以下,Vop是什么意思?

我推测应该是峰峰值吧,或者是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问以下,Vop是什么意思?

Vop = Vpp/2 对于单端输入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