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2-09-30):
如果power device的source 是vcc或者vss而body不是和source同电位,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才能防止latch up呀,有大佬说说吗

网友:
double guardring,注意衬底电位,只要让他不正偏就行了,保持反偏甚至0偏都是可以的

网友:
Well各自分开再围double guard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