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学习ADC的规划

楼主(2022-09-30):
小白目前研二,以后想从事ADC方向,目前对于模拟ic有基础的学习,求大佬们赐教系统学习ADC的方法,谢谢!!

楼主:
比如从哪里入手,推荐书籍之类的,谢谢

网友A:
eetop.cn_High-Resolution and High-Speed Integrated CMOS AD Converters for Low-Po.pdf (8.24 MB , 下载次数: 29 ) 看看书,知网看看论文,学习一下AD的matlab建模,建模论坛里面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书,知网看看论文,学习一下AD的matlab建模,建模论坛里面搜。

好的,谢谢!

网友B:
ADC,最好要懂数字信号处理,现在高性能的ADC(不管是sigma delta,pipeline,SAR等)都需要算法校正哦。

网友C:
最好是有大佬带,不然寄。因为测试非常看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有大佬带,不然寄。因为测试非常看功底。

嗯嗯,我想先学学基础,目前在公司实习,有问题可以找技术总监指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最好要懂数字信号处理,现在高性能的ADC(不管是sigma delta,pipeline,SAR等)都需要算法校正哦。 ...

虽然去年学过,但是已经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最好要懂数字信号处理,现在高性能的ADC(不管是sigma delta,pipeline,SAR等)都需要算法校正哦。 ...

不一定,也有calibration-fre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