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ax_tran问题

楼主(2022-09-30):
(已解决)做一个block,里面有一个模拟IP,有的port cap特别大,导致sign off时这个port的transition超了几十ps,把上一级INV驱动换成最大LVT,会少十几p,但还是有50p的vio,绕线也不长,请问这种该怎么解决比较合适?

网友A:
完全贴着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贴着摆吧

channel宽度留了10,量了一下INV离port距离也就11um,如果要近一点,endcap也要往上移,工作量太大,我刚刚开了ULVT,还剩三十多p的样子。难搞

网友B:
继续size up INV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size up INV咯

D24好像是最大了喽,size_up前面的INV或BUF对后面好像影响很小,感觉insert D24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D24好像是最大了喽,size_up前面的INV或BUF对后面好像影响很小,感觉insert D24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

没图的话不懂你在讲哪个部分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你的block级别的约束都是你前端给下的,他们跟模拟有没有沟通完备?
比如先去找模拟了解一下这些大cap的端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再问问这类违例是不是可以允许,因为有些去模拟的信号就是常值拉一下,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这些都不行,那就告诉他们你的库里最大buff/inv的表值能力,紧挨着放的话都不够的话,让模拟特制大buffer/in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你的block级别的约束都是你前端给下的,他们跟模拟有没有沟通完备?
比如先去找模拟了 ...

感谢回复,这个cap原来版本的却是不需要修的,后面又要修了,现在已经解决1、换了工艺,我还以为D24是最大的,后面发现还有D32、D36可以使用,2、原来与模拟IP留了10um的channel,实际留5u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