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软件使用

楼主(2022-09-30):
为什么时钟传到A1端后,到里面的A2端变成了不定态?网表中并没有发现多驱动。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tessent的老问题,你前后追一下,中间某个地方有X态,会导致中间某些地方乱显示X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sent的老问题,你前后追一下,中间某个地方有X态,会导致中间某些地方乱显示X态。 ...

谢谢回复!如下图为flat的电路图,MUX的选择端在进入测试模式后值不变,理论上不定态不会往后传,
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sent的老问题,你前后追一下,中间某个地方有X态,会导致中间某些地方乱显示X态。 ...

我这是直接导致扫描寄存器时钟不定态,扫描链trace不通。

楼主:
自己来回答吧,TIEX是因为我设置的set_loop_handling tiex导致的。